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7-09-20):
我在工作中遇到个变压器的问题,想不太明白,请大家提点我一下。有个变压器初级线圈有四个出线端,首尾两个接380VAC,量电阻10欧左右,中间有个黑抽头跟首端间电阻3欧左右,电压为220V,中间的桔色抽头跟首端间电阻1.5欧左右,电压为120V。我想其电压比应该和电阻比(大致等于匝数比)成正比才对吧,那为什么黑的会是220V呢,应该0.3×380=114左右吧,想不明白啊。是不是我的理解出错了?

网友A:
线径不一样造成的拉

网友B:
线长也不成比例

仅仅是匝数成比例

网友C:
即使线径一样

电阻比也不等于匝数比,绕组内圈与外圈匝长差很多。

0-120V最粗,120V-220V次之,220V-380V最细。

网友:
电压比应该和电阻比成正比才对 错

网友D:
变压器

变压器初极用万用表量的是直流电阻,与电压关系不大,变压器与交流阻抗有关

网友B:
"变压器与交流阻抗有关"?

结论模糊,概念混乱.

网友E:
原因有二个

一个是线径的粗或细.二是匝数多少,因为输入的电压低,则匝数少而线径粗,输入电压高,则匝数多而线径细.所以结果就是楼主所测试的那样.

网友F: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变压器线圈电阻一般只有判断...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变压器线圈电阻一般只有判断是否有通路和断路两种粗略状况评估.其他目的意义不大或根本无意义.

网友G:
RE

"输入的电压低,则匝数少而线径粗,输入电压高,则匝数多而线径细.?"
这话如何理解,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F:
回10楼:是因为{功率}.

要不是作为自偶变压器的输出抽头,那么这些抽头可能成为不同电压的输入端.功率一定时,电压越低,需要给的电流就要越大,所要用的漆包线直径也就相应越大.

网友G:
RE

谢谢杨真人.那再请教一下:输入电压高,则匝数多!是不是因为电压与匝数成正比的关系啊?如果电压低,那线匝多点,有没关系啊?谢谢哦.

网友F:
12楼的问题是忘记了"伏特/匝"

变压器的变比一般是固定的.12楼的问题是忘记了"伏特/匝",变压器的变比一般是固定的.自己想清楚点.

滑动触点那种调压变压器就是改变变比实现调压.另外有改变磁通实现(调磁芯/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