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和C怎么选择?

楼主(2007-09-22):
请问R和C怎么选择?

网友A:
不如用个7805

网友B:
如果非要这个图

那么你要提供一些参数,包括整流桥输出的电压,稳压管的功率负载功率

网友C:
书上说得很清楚的

网友C:
为了保证连续供电,电阻前应当有个滤波电容

楼主:
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是9V, 稳压管的功率负载功率为

整流桥输出的电压是9V, 稳压管的功率负载功率为

网友D:
把C移到R的前面去

网友E:
去找华中的模电书

里面有详细解释和相关公式

楼主:
weite_0303

找不到那样的书,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F:
我有一本书是那样的,但是电子入门技术

楼主:
魏菊明 可以说一下那书叫什么名字?

魏菊明 可以说一下那书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G(2007-10-25):
接一个7805

好象这个电阻一般在几欧姆到几十欧姆之间,看你的功率了.但是电阻的功率一般要大,起码2W吧!好象稳压管有5.1V的,5V的我没用过.大电容接在最前面起码要超过100UF.还可以并联一个103-104的瓷片电容.
其实接一个7805要稳定的多.

网友H:
大家好

先应该知道稳压管和负载的功率,就可以知道回路电流,根据电阻上的压降,可以算出阻值

网友I:
同意14楼的说法

lz应该清楚需要多少输出电流,应该很容易确定电阻,电容相对比较随意
用个25v100u的应该足已

网友J:
按实际参数而定!

网友K:
这得根据电路的参数而定!

网友L:
楼上说的好

网友M(2007-11-25):
既然是新手区,大家要有耐心啊。

首先 C要移到R前面去,变压  整流 滤波 稳压 这顺序不要变。

C的耐压是 负圈电压*1.5  容量要根据功率定

R是给稳压管限流的,要根据稳压管的截止区工作电流而定。

网友N:
给点C的点子

上楼说得好

网友O:
LZ都失踪了...

来了的话就先回答这个问题:

你需要多大的输出电流???

网友P:
楼上说的好象比较有道理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这种电路设计,希望以后有问题大家多多帮忙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