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7-09-20):
我刚接触PLC不久,现用欧姆龙的CP1H进行高数计数,但遇到了问题,请各位前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在工控论坛贴了一张,在这里也贴一张,求急心切,请谅解,谢谢)

事件:
我想对两个正交的脉冲信号A、B进行计数(A可能超前B,也可能滞后B)。
从CP1H的“相位差输入”模式中(如图)可以看出,当A超前B时,计数器会累加,当A滞后B时,计数器累减。

程序:
我用MOV命令让计数结果输出给显示器。

PLC系统设置:
打开“高数计数器0”,并让其工作在“相位输入”和“软件复位”状态。

接线:
A信号接08,B信号接09,使用高速计数器0。

故障:
1. 当我的A信号滞后B信号时,显示器上的计数值从55365536开始累减,这是正常的。
但当我的A信号超前B信号时,显示器上的计数值就不动了,不累加,也不累减。
2. 我把A信号接09端口,B信号接08端口,也是类似情况。计数器也不会累加。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哪个环节出错了?

网友A(2007-11-21):
RE

想学习一下高速计数,请大家给一些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B:
你到这里问工控方面的事情恐怕不行,

还是转移地方吧.着急的话直接找供应商.欧姆龙的办事处也有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