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转印纸打印线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7-11-19):
我用激光打印机在热转印纸打印线路板的时候,打印出来的线路图出现拖尾,导致打出来的线路图支离破碎,不能使用。请问各位是否碰到过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re

先拿直尺或其它平的东西在转印纸光面刮几下。

网友B:
打印机的问题吧

打印机的问题吧。

网友C:
换打印机

楼主:
换打印机没有用

我换了另一台HP-1020激光打印机,还是老样子.原来的是HP-10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