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DATASHEET封装尺寸中描述的6.00BSC中的BS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22):
(无正文)

网友A:
dd

BSC是指基本值

网友B:
你按照这个值去填就行了。

网友C:
大致是名义值的意思

详细要另外落实。

名义值:也就是说是那么多,但实际要有点差异。比如,一个引脚悬空伸出去,受各种因素影响(如碰撞),不会那么准的。

网友D(2018-06-01):
IC封装小知识: 经常看到IC封装中使用BSC,那么BSC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BSC的全称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中心基本距离),一般用在说明IC两引脚中心的基本间距。这是一个无误差的,理论的真实位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