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面试别out,有一道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楼主(2007-11-23):
前几天去华为面试,被一道题难住。今天说出来,想请各位一起帮我分析一下。
题目是设计一个五分频电路,用程序写或者用电路搭都可以。
我记得学单片机的时候51的定时计数器,工作在计数模式下好像可以用来计数输入的脉冲个数,但当时已紧张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现在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道题,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能实现分频就行,用电路搭的最好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这道题很典型吧,好像好几家公司笔试都考过!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容易,一片CD4017就能轻松实现

网友B:
先看有没有占空比要求

网友A:
对,有占空比要求的话,单片机易实现

网友C:
用程序实现很简单

楼主:
我写了个程序,大家帮忙看看

我写了一个51汇编的程序,使用的是定时计数器T0,让它工作于计数方式下,工作模式选择模式2,外部脉冲输入P3.4,分频后的波形从P1.0输出,随便写的,好久没有用51汇编了,高手帮着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对了,占空比1:1的
脉冲啊!
        ORG 2000H;
MAIN:   MOV TMOD,#0EH;     %定时器T0工作于模式2
        MOV TH0, #FBH;
        MOV TL0, #FBH;
        SETB EA;            %中断方式
        SETB ET0;
LOOP:   SETB TR0;           %开始计数
        SJMP  $;
        AJMP LOOP;

中断服务程序:
        ORG  2400H;
        CPL  P1.0;
        RETI;

网友D:
任意占空比简单

如果要求50%占空比,有点麻烦。

硬件实现,要用到0.5分频

网友A:
我反而觉得50%占空比容易,硬件就轻松做到

任意占空比就相对不好做,如33.3%,这个软件就易做

网友B:
容易吗? LS先画个图来看看啊

网友B:
6楼:你的程序不是5分频,而是10分频了!

网友A:
利用CD4017五分频后

再加上一个D触发器不就50%占分空比了么?

网友D:
这是10分频了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11楼: 利用CD4017五分频后

再加上一个D触发器不就50%占分空比了么?

楼主:
那个程序写错了!

不好意思,弄错了!谢谢各位指点。
楼上说用能用数字电路搞定的,能不能麻烦您贴出个图来看看。感激不尽!
数电还是四年前学的,后来就一直没碰过,给忘一边去了,等有时间一定好好学学。
感谢各位赐教阿!

网友A:
12楼 说得没错,是10分频了,呵呵...

一高一低,是10了

网友E(2008-01-08):
有人能提示吗?我有兴趣,可惜没头绪

网友F:
先倍频再分频

可先用上下沿进行倍频,再用4017分频,Q0-Q4用二极管做个或门输出,即可得0.5的占空比

网友G:
想学习单片机

做硬件辛苦啊

网友H:
用单片机

用单片机是边延触发,上下都数,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