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30):
带驱动的比较方便

但不能学到如何用单片机写驱动软件,产品中的液晶大多是定做的。

网友B:
常用的有点阵字符式和点阵图形式两种

初学者先学习用前者吧,1602就是这种类型的,该模块自带驱动,记得要仔细阅读其手册,这是搞开发必须建立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