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7-11-24):
  大家好!我刚刚接触单片机对它好感兴趣,希望能帮帮我
学好它,感激不尽。
  我们老师出了一道题:做个数字频率计数器,请指教!

网友A:
先看书

频率计数器必有数字显示,先把几种显示方式搞通。
然后再看书,看单片机如何对外部输入脉冲计数。
最后看如何使用测量周期和测量频率两种方式。

网友B:
补充一下

单片机可以测量的频率范围是有限制的,不可能太大。这与CPU的最大工作频率有关。

楼主:
恩!我知道了,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