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问题,嘿嘿~~~

楼主(2007-11-30):
怎样实现用串行通信助手实现pc对单片机的液晶显示数据通信,具体的过程是怎样?
初学者,实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串行通信助手是啥??

网友B:
就是用PC串口

就是用PC串口发数据到单片机上嘛,里面有让你选COM几的,选好后就可以了

网友C:
串行通信助手只是一种调试工具,实际应用必须自己编写PC端

楼主:
补充问题:)

4楼: 串行通信助手只是一种调试工具,实际应用必须自己编写PC端软件~~~

那哪儿能找到相关的汇编程序来参考呢?:)谢谢~~~:)

网友D:
先得弄清液晶模块的控制要求

网友E:
那LCD必须是串行接口的

用232电平转换芯片将232电平转换成TTL的,然后在串口监控软件的发送窗内键入控制指令、数据等再发送即可见到结果,注意选择正确的波特率。

网友C:
上位机和MCU命令接收程序

菜农的上位机通讯栏目
http://www.**/blog/hotpower/12815/category.aspx

菜农的串口通讯栏目
http://www.**/blog/hotpower/12805/category.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