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Vceo

楼主(2007-11-19):
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Vceo=Pcm/Icm,请问对不对啊?但好像一般的Pcm就几瓦,Icm也就一两安,VCEO都在一百伏以上,这样算结果好像不对

网友A:
Vceo,Pcm,Icm三者没有关系

网友B:
“这样算结果好像不对”

“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Vceo=Pcm/Icm”
既然怀疑不对,当初谁跟你说的,最好是问他去。

网友C:
怎么把它们给扯到一起了?

网友D:
VCEO是基极开路时的CE间击穿电压

VCEO是基极开路时的CE间击穿电压,和它们没关系的

网友E:
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F:
楼上的几位都比较概括。嘿嘿

Pcm  Icm是元件的标称值, 你那公式是算Uce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