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呐喊一下!问以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27):
(无正文)

楼主:
在不回答我要生气了!!!!!!

网友A:
我晕...这个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就是说网络没有变动...

两个之间是一样的。

楼主:
00我知道这个但是...

不止到怎么说!
怎么才能在PCB中显示那些元件的呢?

楼主:
921大叔有空吗?帮帮我咯!

网友B:
DXP的一个可能的无法同步更新的情况

我不确定,但是出现这个问题是在原理图增加元器件后才出现,我以前用另外的办法,把后增加的器件,手工添加到PCB中,网络什么的都不管,然后同步更新就好了,AD6以后版本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网络表还行啊?

网友C:
mm,很抱歉哦~

不知道你点名了哦~

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简单了:既然有了两者比较,就是说两个文件已经存在。这样,只要打开那个PCB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才看到帖子,请原谅!
------------------------
怎么才能在PCB中显示那些元件的呢?

不过,说实话,我没有启用过这个功能(*.PCBDOC头一次看到)。但情况应该是这样----你两个文件已经存在,并且两边都没有修改过(网络连接关系相同),因而这样提示你。

我没做过大文件或联合设计。

网友C:
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