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74hc138的功能

楼主(2007-12-02):
我第一次接触74hc138这类芯片,用于扩展单片机的引脚,只知道它是3进8出,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去下载它的数据手册,里面有真值表。

3个二进制值,在8根线里面选择一个输出低电平,其它高电平。

网友B:
看来你还不知道如何找手册

努力尝试一次,以后你就方便的。

网友B:
这是一个入口

http://focus.ti.com.cn/cn/logic/docs/logictechdoc.tsp?navSection=sel_guides&templateId=5985&templateId=5985&familyId=1

网友B:
本站的入口

http://www.21icsearch.com/

网友C:
我把你往沟里带一带

74138是一片8字节的ROM,里面烧的8个数分别是FE、FD、FB、F7、EF、DF、BF和7F,A/B/C是3位地址线,Y0到Y7是DATA线,那些G就是OE,地址线上放上一个地址,当OE有效时ROM中对应该地址的那个字节就被读到Y0到Y7这8根DATA线上。

网友D:
楼上老拖人下水。。。

网友E:
呵呵,楼上两位真逗

  简单说吧,就是把(CBA 0~7)十六进制的数转换为一位一位输出,不过输出的结果是反相的。  如 3 最后输出的是第3位,即Y3。这样容易理解点么?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