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虾能详细解释一下PCB各层??

楼主(2007-11-28):
小弟刚开始学,有哪位大虾能解释一下PCB中各层都是什么定义...

网友A:
问问伟大的问题专家

Baidu 或 Google

网友B:
以4层板为例子:

以4层板为例子:
singal layer :信号层,主要布信号线(高速,低速...学文大了去了)
------
POWER plane  :内部电源层1,走各种电源线(5V,3.3V,PLANE的话是整层覆铜的)
------
GND plane  : 内部电源层2,走地线(需要的话可以分割成几种地,数字地模拟地...)
------------
singal layer :信号层.....

网友C:
答lz问

在设计时用到
1.信号层:画导线,过孔和元件(元件上的U1,R1..及元件边框属于丝印层)
2.keepout层:画边框
3.丝印层:画说明性的图形和文字

在制板时用到
keepout层
信号层
阻焊层(自动生成)
钻孔层(自动生成)
丝印层
板子成本随层数增加,可以的话不用丝印层
你可以直接把pcb文件交给制板厂,让他们提取这些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