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异或门

楼主(2007-12-04):
请那位大虾帮我详细讲解一下异或门电路结构的工作原理啊?主要是书上写的不是很详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就是一单位加法器,有何不明白的?

网友B:
呵呵,是啊,1+1=10,个位还是0;0+1=1;1+0=1;0+0当然=0

网友C:
书上讲得很明白呀!

定义:输入相同,输出1;输入相异,输出0。

根据此定义,去验证书上讲的就可以了----不就是验证4种可能的输入吗?简单

网友D:
在更高层应用时是不用考虑他的内部电路结构的

网友E:
我把你往沟里带一带

异或门是一种“可编程逻辑”,你可以只用它的一个输入端引入信号,另一个输入端连接一个上拉电阻和下拉到GND的“熔丝”,当熔丝没烧断时异或门是一个“同相驱动器”,输出等于输入;当熔丝烧断成开路了,异或门就变“反相驱动器”,输出等于“NOT 输入”。

网友F:
4楼是不是说反了

输入相同,输出0;输入相异,输出1。

网友G:
4楼 说反了 哈哈

网友H:
相同为零,不同为1,乃异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