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

楼主(2007-12-06):
在同一功率条件下,串联电阻的功率相等,并联的电阻功率相加,对吗

网友A:
不知道“在同一功率条件下”是什么意思

没法说。

网友B:
都什么跟什么啊???

网友C:
不懂

你的在同一功率是只的什么哦 ?

楼主:
功率相等吧。比如都为1W的

网友D:
功率就是I*I*R,或者U*I,或者U*U/R,自己算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