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

楼主(2007-12-13):
两个二极管一正一反接是什么作用,原理。
一正一反不是肯定截止的吗,接了有什么用。

网友A:
从未见过两个普通二极管这样接

稳压管这样接倒是常见,所谓“背靠背”。

网友B:
呵呵,首先要看清楚是什么二极管啊

楼主:
提问

稳压管一正一反接是什么作用,原理

网友C:
maychang怎么没有见过?偶那个图不就是嘛

偶们老大这样用过:说是去除0.6V以下的干扰信号

楼主:
疑问

5楼能具体点吗

网友D:
用来防止电压过大,大了就会使稳压管击穿,这样就能防止

我发现用火狐狸不能发图片

网友A:
回 niuniu1983

“去除0.6V以下的干扰信号”应该是“去除0.6V以上的干扰信号”。
两个硅材料快速二极管反向并联,无论哪个方向两端电压超过0.6V均可导通,使输入信号箝位(削峰)。
楼主说的是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联,这样才是“肯定截止的”。

网友E:
一般是嵌位用的或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