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是如何关断的?

楼主(2007-12-15):
这个示意图是照正式发表的**上的图画下来的.利用计数器输出触发可控硅,可实现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效果.
我理解,可控硅一旦导通,按图所示,不能关断.那么如何实现二极管的显示的呢?

网友A:
电流为零(实际是小到一定程度)自动关断

网友B:
交流电其实是按正弦规律不停波动的,是会过0的,过0点电流

可控硅就自动关断了,直到下次触发才能再打开

楼主:
是这样的.

加到可控硅两端的是脉动电压.
我用mac97a6代替图中可控硅实验,还没有结果.

还在找原因.

网友C:
注意这个整流桥到这个可控硅不能带有滤波电容.

只要有滤波效果,那么可控硅就不会断.直至拉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