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请问

楼主(2007-11-29):
IC一般工作电压是5V,为什么设计电路的时候也可以用3V的.那位大侠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有些芯片是宽电压范围

电源电压5V3V都可以用,CMOS芯片12V都可以用。具体某个芯片是否可以宽电压范围工作,要看该芯片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是5V,但我设计的时候可以用3V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用是可以用,可能会不稳定,或者一些性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