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装配工艺问题

楼主(2007-12-21):
目前我见到的任何一个做工控机械电源部分的电路板都是侧壁或底板放置的,为何无电路板悬置,电路板无承重器件是否可悬置?悬置对器件的危害?

网友A:
如果有必要,可以悬置

不过,安装和检查都不方便。

楼主:
谢谢2楼

2楼大哥的疑虑其实不用考虑,这可以用别的方式解决。比如:翻板加固定。只是我问了几个前辈他们都不允许如此。只是说板没有悬置的。要考虑接插件承重。我感觉这相对干扰,焊接,插接件质量等的因素这个占的比重太小了。也许我的考虑有问题。

网友B:
悬置有些问题不好处理

悬挂的类型,弹性?还是刚性的,怎么解决运输问题,悬挂的机械强度问题
然后就是插接件对悬挂板的应力情况等
如果弹性悬挂则插接件的弹性应变等问题

网友C:
悬置不好吧?晃晃荡荡的给人不安全不可靠的感觉。

如果真是悬置可以,那什么时候电脑CPU悬置一下……呵呵

网友D:
你这个电源工作时发热不?

你这个电源工作时发热不?不怕水蒸气?不担心油雾?在地球上,热气一般是往上跑的.你把电源装到设备机箱内的顶部实行悬装,那热气岂不是积聚不散?这个电源将处于桑拿浴中.这点你没考虑到吧?

我也是搞机床电气的.有机会交流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哈:)

哈哈,大家说的其实我都考虑了。1、是硬性悬置,根本不存在弹动。就跟板子装在底版上一样,只不过是反过来。2、散热问题,此板没有一个大功率器件,全是弱电。不存在散热问题。水气也不用考虑,有驱除的。
缺点就是有背常识一样的感觉。就象有个大哥说的给人不安全感。当时我也考虑了。现在方案否决了,无关紧要了。

网友D:
呵呵,电源不发热,电路板不发热,总有热会进来.

呵呵,电源不发热,电路板不发热,总有热会进来.热气上升就回积聚在箱内顶部.除非顶部通风特好.即使如此.路过的热气还是会给电源带来额外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