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循线检测的原理

楼主(2007-08-05):
想做一个智能小车,其中一个要求是小车循线行走,白色的地面,黑色的导行线,怎么做比较好?本想用集成的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但是这种方法要搭电路,如果要装很多传感器时是不是要做的电路就太多了?那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自己做传感器?

网友A:
白地黑线?!很有钱哦,哈哈

不厌其烦地重复基本动作是省力省钱的好方法

网友B:
黑线嘛

“本想用集成的反射式红外光电传感器,但是这种方法要搭电路,”
连搭电路都懒了。
这样吧,黑线不要画在地上,用一条绳子染成黑色,车上做个金属圈,把绳子穿过去。保证小车循线行走。绳子最好拉紧一点。

网友C:
2个探头+相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