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感和磁珠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12-25):
我认为:电感主要串在电源回路中,滤除高频分量,比如数字和模拟电源隔离;磁珠主要是在地线分割中,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信号地和屏蔽地,主要是将高频分量转化为热能;
那高频分量通过电感后转化为什么了呢?

网友A:
你可以认为高频分量通不过电感,被挡在外面了

就像你捂住了耳朵,而不用管噪音去哪了……

楼主:
!!!

如果有一个LM1117需要产生一个AVDD和DVDD(模拟地和数字地),那是不是在LM1117以输出的地方就就做DVDD(高频分量大),通过一个电感产生AVDD(基本是直流)?
另外这样的电感值如何选择?磁珠值如何选择?

网友B:
用多大电感量得看干扰频率还有后面电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C:
一般数字电源 模拟电源不用电感吧

网友C:
是说他们的隔离不用电感吧

网友D:
我也想了解了解

对电感和磁珠这方面的应用,还得再多些了解

网友E:
电感主要用来滤波,磁珠主要用来隔离.

电感主要用来滤波,磁珠主要用来隔离.
两者的原理也不一样,电感是储能和释放能量,就像电容。磁珠只是把要滤除的信号转化为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