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8-01):
TE, LCD, ISP, CD, dc
  刚学用C语言编程,请各位师傅、前辈帮我看看这段程序。我一直编译不过去!!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2.h>
 void LCD_instruction();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isplay);
 void checkbusy();
 void LcdDataLatch(unsigned char lcddata)
 void cls();
 void inital(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void);
 void delay(void);
 void delaykey();
 void ScanKey();

  unsignde char display[8];
  unsign char second;
  unsign char minite;
  unsign char hour;
  unsign char temp;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RS=P1^1;
  sbit R_W=P1^2;
  sbit ENABLE=P1^0;
  sbit Lineout0=P1^4;
  sbit Lineout1=P1^5;
  sbit Linein0=P1^6;
  sbit Linein1=P1^7;
  unsigned bdata getkey=0;
  sbit key_left=getkey^0;
  sbit key_right=getkey^1;
  sbit key_up=getkey^2;
  sbit key_down=getkey^3;
  sbit key_int0=getkey^4;

  void main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EA==1;
          TR0=1;
          ET0=1;

         while(1)
        {
          Scankey();
        }

    }

     void ScanKey()
      {
        int flag=0;
         getkey=0;
         Lineout0=0;//扫描key_up,key_left
         Lineout1=1;
         Linein0=1;
         Linein1=1;
         delaykey();
         if(Linein0==0)
        {  key_up=1;
            flag=1;
           while(flag)
          {
            if(Linein1==0)
           { key_left=1;
             sceond++
             if(sceond==60)sceond=0;
             }
              Lineout0=1; //扫描key_down,key_right
              Lineout1=0;
              Linein0=1;
              Linein1=1;

              delaykey();
            if(Linein0==0)
              { key_down=1;
                minite++
                if(minite==60)minite=0;
               }
                  if(Linein1==0)
                { key_right=1;
                    hour++
                  if(hour==60)hour=0;
                 }
                    Lineout0=0;
                    Lineout1=1;
                    Linein0=1;
                    Linein1=1;
                    if(Linein0==0)//扫描key_up
                    flag=0;
                    disp();

             }//end while
          }//end if
                //  return getkey;//返回键值 */
       }

   void to(void)interrupt 1 using 0

  {
      temp++;
    if(temp==4000)
     {
        temp=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disp();
  }

    void disp() // 显示

   {
     unsigned char i,j;
     intinal();
     cls();
     checkbusy();
     lcd_instruction(0x80);
     lcd_data(display);
     for(i=0;i<3;i++)
     for(j=0;j<250;j++)
     delay();
     display[0]=second%10+0x30;
     display[1]=second/10+0x30;
     display[2]=0X3A;
     display[3]=minite%10+0x30;
     display[4]=minite/10+0x30;
     display[5]=0x3A;
     display[6]=hour%10+0x30;
     display[7]=hour/10+0x30;

   }

    void intinal()
     {
       unsigned char data1;
       data1=0x38;//A,#00111000B
       Write_instruction(data1);
       data1=0x0c;//A,#00001100B
       Write_instruction(data1);
       data1=0x06;//A,#00000110B
       Write_instruction(data1);

    }

     void cls(void)
      {
        Write_instruction(0x01);
      }

     void CheckBusy()
      {
       unsigned char j=0;

       ENABLE=0;
        R_W=1;
        RS=0;
        ENABLE=1;
        for(j=0;j<8;j++)
        DELAY();
      }

    void lcd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data1)
          {
           CheckBusy();
           ENABLE=0;
           R_W=0;
           RS=0;
           ENABLE=1;
           LcdDataLatch(data1);
           ENABLE=0;
          }

     void lcd_data(display)
        {
            unsigned char i=0;
            while(i<8)
           {
             WriteLCDData(display);
             i++;
           }
        }

     void WriteLCDData(unsigned char data1)
       {
           CheckBusy();
           ENABLE=0;
           R_W=0;
           RS=1;
           ENABLE=1;

           LcdDataLatch(data1);
           ENABLE=0;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3;i++)
             for(j=0;j<248;j++)//j<248
            ;
           }

        void LcdDataLatch(unsigned char lcddata)
           {
              unsigned char i=10;
               P2=0;
               P2=0x60;
              P0=lcddata;
              while(i) i--;
              P2=0;
           }

网友A:
编译时有什么提示吗

 自己找问题吧
最苯的方法是,一组一组删,
如果删去某一部分编译过去了,就说明问题就在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