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师傅们问题

楼主(2007-12-24):
求救师傅们问题:

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判断或者计算负反馈放大器的相位裕量??要使相位裕量大于45度,是要调节什么?是反馈网络吗?负反馈放大器相位与频率是什么函数对应关系??

本人学识浅薄,请师傅多多指点!感谢不尽!!

网友A:
怎么现在总是要重复发帖?

怕自己的帖别人看不见?

网友B:
哎,还不是您老看这问题太简单,不愿帮忙回答;即使回答了,也是只说那么一点点,说不详细;哎,可怜初学者喽...
如果您老帮忙回答了,回答详细了,就不会再重发喽.

网友A:
回 951753qi

是替楼主抱不平,还是有同样的感觉?

我在模拟技术版面回复了。不过我可并不认为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正相反,这是模拟电路中相当复杂的一部分。而且楼主问的“要使相位裕量大于45度,需要调节什么”更是复杂,不但需要电路理论很清楚,而且需要相当的技巧。这些决不是坛里几句话几行字能说清楚的。回帖字数限34kB,要说清楚楼主的问题,十个34kB也不够,至少需要几M字节才行,还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电路和数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