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芯片的单字节方式和BURST方式区别是怎样的?

楼主(2008-01-03):
请教:DS1302时钟芯片的单字节方式和BURST方式区别是怎样的?怎样控制其转换?
谢谢~~:)

网友A:
在DATASHEET说明里有啊,一个是把所有的信息

一起连续送出来,一个是你让它送哪个就送那个,然后你再发指令控制它送另一个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