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封装?

楼主(2008-01-09):
用一个芯片TL317,查资料封装为8SOIC,标准封装库有一个SO-8的封装,SO8,SOP8,这些封装一样吗?没有拿到片子实物,所以问下TL317封装是否为标准的封装,数据手册没给管脚尺寸,还不好自己画封装。

网友A:
各个公司的封装名称可能不一样

我的做法是拿到食物,用卡尺量好,比较PCB封装,或者1:1打印出来看看行不

网友B:
NN

从手册上找到该器件尺寸,根据尺寸就可以选择合适的封状了哦!

网友C:
看手册最准确。。。

网友D:
还是根据实物来比较好点

网友E:
建议

找手册

网友F:
没给尺寸,可以找该厂家封装资料

用一个芯片TL317,查资料封装为8SOIC,标准封装库有一个SO-8的封装,SO8,SOP8,这些封装一样吗?

-----在一个厂家,这肯定是一到的。

网友G:
最好找厂家确认

最好找厂家确认,或者拿实物来

网友H:
3楼拿到“食物”以后,还可以闻一下、品尝一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