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与火线相连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08-01-10):
前两天看到一款洗衣机的控制电路,在可控硅控制电机正反转电路中的火线是与系统的7805输出接在一起的,小弟想了半天也没明白,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啊

阻容降压电路里就这样吧

网友B:
洗衣机马达由于要频繁启停与正反转,不宜用继电器控制

大多用可控硅控制马达,这就产生了lz看到的现象.这种板子要求全封闭使用,即用户是触摸不到任何带电部件的.
当然全隔离的无触点驱动方案是有的,不过成本要高不少哦

楼主:
还不是很清楚!

小弟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可以接在一起吗,而且是交直流相接,理论上正常工作时,还要共用线路,怎么共用啊,不懂。

网友C:
你先看看可控硅的资料吧,然后再想就明白了

网友D:
可以.

只是一根线有何不可.不想共线电路就复杂一些.

网友E:
没听说过 看来还要学习

网友F:
不太可能,两者电源性质大不一样

至于某些看上去是接在一起的现象,最好证实并画图出来看看为好。

网友G:
注意:只有一头接在一起

任何两个电源都可以这样接的

而且这里并不是真正独立的“两个电源”

网友H:
零线没有连吧。

网友I:
学习

11楼的意思是“共零变为共火”。
我也不懂,看看电路图吧!

网友J:
哈哈,iC921也有打盹的时候

它们只是一端相连的,当然可以.这样就可以用低电平触发可控硅.我的这个产品火线就是和VDD相连的.

网友K:
哈哈,大叔绣花去了

网友L(2008-02-11):
吃个桂圆干,一旁看着.

网友M:
只有一头接在一起

网友N:
電壓都落在電容哪兒,直流部分穩在VCC

网友O(2017-11-25):
我也遇到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O:
我遇到这款电炉板也是和你说的是一样,你现在知道是什么用途吗,有什么好处这样做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小弟的意思是:两个电源可以接在一起吗,而且是交直流相接,理论上正常工作时,还要共用线路,怎么共用啊, ...

你现在知道了吗什么意思是,我现在也遇到了,也是不明白

网友P:
可以的,电机用过零信号控制可控硅控制转速,5V和220相连,地也不是单纯的地,而是215V,因为这里是用等电势配合5V稳压管组成得电路。

网友Q(2018-02-18):
可以,只是回路不同。

网友R:
可以定义‘火线’为公共端,电路为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