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能在回路中直接测量吗?请大家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8-01-09):
我们头说电容不能直接在回路中直接测量,电阻可以,是这样吗?在网上没找到,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好像有这样的仪器……

网友B:
个人感觉

电路上量电容估计不行。电阻还差不多。

网友C:
电路中的电阻是否可以不拆下来测量

要看你的具体电路,电容也是一样。

网友D: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一个焊在板子上的电容,旁边并了一个未知电容.你再怎么强悍的仪器恐怕也无能为力吧.

网友E:
当然不行》。。

网友F:
要看电路后再下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G: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一个焊在板子上的电阻,旁边并了一个未知电阻.你再怎么强悍的仪器恐怕也无能为力吧.

网友H:
这取决于具体的回路

网友I:
肯定不行

网友J:
也说两句。。。

空板只旱电阻或者电容,可以直接测量出。
如果空板本身就对地短路,只有神仙能测出来。

网友K:
从没听过电阻、电容可以直接在电路测量的

没听过,有这么好的测量仪器吗?
理论上说不通。
可能是模电没学好吧,再看看

网友A:
搜一下“电容 在线测量”等关键词,可以搜到一些

好像在电力上用得比较多?

只要模型固定,应该还是可以通过某些方法来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