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路

楼主(2008-01-12):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想要多长时间?

条件不够充分,只能想像了
用个导线,直接把它接地,不考虑电流等情况基本上和你的的连接时间一样

楼主:
图怎么传不上去啊..

 描述一下:就是将电容和电阻并联,然后加个+6的电源,
电阻:470K      电容:2000PF,
请问电压从6V降到0.5V需要多长时间,怎样计算

网友B:
可能几万年,也可能几微秒

网友C:
R C冲放电 呈指数变化

theoretical saying 要无穷大才可以 怎么!!!
in fact  2 、 3 个T 就可以

楼主: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

我自己看书上好象也是2~3个T,
计算方式:0.5/6=0.083
然后我查了一下表它是在2T和3T之间的

网友B:
Vc=V0×e^(-t/(RC))

已知:Vc=0.5V,V0=6V,R=470K,C=2000PF
算t不难吧?

再不会算就要挨砖头了`~~~

网友D:
晕,是降到0.5V,又不是降到0V,哪来的无穷大

计算公式: t=R*C*ln((Vs-Ve)/(Vt-Ve))

其中Vs为电容启始电压,这里为6V;Ve为电容最终能够达到的电压,这里为0V;Vt为t时刻电容上的电压,这里为楼主所要求的,达到0.5V。
R和C分别为电阻和电容。将以上数据代入,可以算得

t=R*C*ln(6/0.5)=2.4849*RC

网友E:
永远也放不到0的……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