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51单片机做个简单计算器

楼主(2008-01-21):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在处理浮点数方面的能力与所有单片机一样,靠软件实现。不过对手动输入的计算器来说,足够。

网友B:
maychang大叔这个问题就说到这里了?

不说一下浮点数方面的编程问题吗?

网友C:
到网上找了,有浮点数运算的软件包

网友C:
建议自己写个先。

网友B:
什么语言的.

网友B:
想不出来

有小数部分和没有小数部分的.得把整数和小数部分转成2进制的吧.然后还要移小数点到最高位,然后还要进行127+移动的位数的值转为2进制放中间.还有符号位,这样就有三部分了.然后表示成16进制.

网友A:
要是用C语言,根本不必考虑浮点计算不浮点计算

用汇编语言那就要考虑了,浮点数麻烦得多。

网友D:
浮点数转换成整数来运算

网友D:
我说汇编里的,C里还要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

网友D:
就简单的加减乘除这样已经足够

网友B:
????????

void   DecodeFloat(   BYTE   pByte[4]   )

  printf(   "原始(十进制):%d     %d     %d     %d  "   ,   (int)pByte[0],
    (int)pByte[1],   (int)pByte[2],   (int)pByte[3]   );
  printf(   "翻转(十进制):%d     %d     %d     %d  "   ,   (int)pByte[3],
    (int)pByte[2],   (int)pByte[1],   (int)pByte[0]   );
  bitset <32>   bitAll(   *(ULONG*)pByte   );
  string   strBinary   =   bitAll.to_string <char,   char_traits <char> ,   allocator <char>   > ();
  strBinary.insert(   9,   "     "   );
  strBinary.insert(   1,   "     "   );
  cout   < <   "二进制: "   < <   strBinary.c_str()   < <   endl;
  cout   < <   "符号: "   < <   (   bitAll[31]   ?   "- "   :   "+ "   )   < <   endl;
  bitset <32>   bitTemp;
  bitTemp   =   bitAll;
  bitTemp   < <=   1;
  LONG   ulExponent   =   0;
  for   (   int   i   =   0;   i   <   8;   i++   )
  {
    ulExponent   ¦=   (   bitTemp[   31   -   i   ]   < <   (   7   -   i   )   );
  }
  ulExponent   -=   127;
  cout   < <   "指数(十进制): "   < <   ulExponent   < <   endl;
  bitTemp   =   bitAll;
  bitTemp   < <=   9;
  float   fMantissa   =   1.0f;
  for   (   int   i   =   0;   i   <   23;   i++   )
  {
    bool   b   =   bitTemp[   31   -   i   ];
    fMantissa   +=   (   (float)bitTemp[   31   -   i   ]   /   (float)(   2   < <   i   )   );
  }
  cout   < <   "尾数(十进制): "     < <   fMantissa   < <   endl;
  float   fPow;
  if   (   ulExponent   > =   0   )
  {
    fPow   =   (float)(   2   < <   (   ulExponent   -   1   )   );
  }
  else
  {
    fPow   =   1.0f   /   (float)(   2   < <   (   -1   -   ulExponent   )   );
  }
  cout   < <   "运算结果: "   < <   fMantissa   *   fPow   < <   endl;

网友D:
有指数运算的浮点数才复杂啊

网友E:
不容易。

以前调试过8K的汇编浮点库,也是51的。指数sin都有。
网上有下的,不过要注意一些错误,特别是除以0的。要是用C就简单多了。
写的时候不能按照常规出牌,比如正弦是查表+插值的,有些除法是用减法做的。还要考虑浮点数的归一化,还要有除以0错误的避免,不然你做FFT出现莫名的数据错误去查吧。

网友E:
浮点的指数运算不是很复杂吧?

数字部分相乘,后面的相加,调整小数点的位置,特殊浮点数转化(比如是否为0),就差不多了吧。用C语言做好一些。

网友D:
比如2.3^1.22就麻烦

还是用C来

楼主:
到网上找了一些资料,感觉写起程序来不容易。

又是补码又是移码的,头都大了。

网友F:
交流

     我的编程很差,有机会多交流啊

网友G:
没做过浮点数的运算

感觉用汇编来做是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