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确定稳压管型号

楼主(2008-01-21):
我现在有只没有型号的稳压管TO-92封装 O-C-I

C接红表笔,I接黑表笔。电阻为3K5
C接黑,I接红。电阻为10K5
O接红,C接黑。电阻无穷大
O接黑,C接红。电阻6K5
O接红,I接黑。电阻无穷大
O接黑,I接红。电阻无穷大

以上所测电阻可能存在些许误差。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I、O并不一定是输入、输出,也可能反了)

网友A:
可别折腾了,拆下一端来,经过一个电阻 慢慢加上电压

当二极管两端电压基本不变时就是稳定电压。

网友B:
估计不是简单的稳压管

网友C:
有可能是三端稳压器

你看看线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D:
如果只是简单的稳压管,测量

用二极管挡,而且不要在线测量。

网友E:
用仪器测

用晶体管特性参数仪来测,既方便又准确。

网友F:
参数最重要

知道参数就可以了呀,相同参数的可能有好多种型号

网友G:
用晶体管图示仪

用晶体管图示仪最方便直观,在直接观看伏安特性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