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1-31):
那要看你加的上拉多么大。如果上拉不是非常强,应该都变成“0”。
需要说明,仅限51这类准双向口。

楼主:
maychang

maychang老师,是51的准双向口,加了10k的上拉,是都变0么

网友A:
51单片机,加10k欧姆上拉

两脚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百分百两脚都是低电平。

网友B:
加个47K 呢

网友A:
回5楼 alice84

是。51单片机下拉能力至少4mA。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

键盘扫描出问题了,仿真可以,板子上就不好使了,只能扫到4个直接接地的键,故有此问,哈哈

(仿真的时候没有上拉,我直接用导线靠2个脚来测键滴)

楼主:
6楼这句话这么理解啊

不懂什么叫下拉能力

网友A:
回 LastNew

这里所说的下拉能力,是指该引脚输出为“0”时,能够吸收的电流。在这个电流下,引脚电平仍符合低电平要求。

楼主:
哦,^_^

哦,那我现在的情况,吸收的电流应该是1mA吧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