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差分电路

楼主(2008-02-02):
各位大虾,为什么书上的差分电路基极没有偏置电压,怎么保持晶体管工作在放大区呢?谢谢

网友A:
“书上的差分电路”

把图贴出来吧。

楼主:
好像书上都这样的...

网友A:
3楼的图

已足够让两个三极管均处于放大区,条件是RL足够大,Rc上压降小于Vcc。
两个输入端均接有信号源,注意是电压源,而理想电压源内阻为零。Vcc和Vee是通过两个信号源给两个三极管施加偏置,又由于发射极电阻的直流负反馈,两个三极管电流自动稳定在Vbe合适的数值上。

网友B:
VEE就是偏置电压。

因为VEE通常是负的,通过Re给三极管偏置。

楼主:
明白了,谢谢

也就是说,当正弦信号瞬时电压为0时,这时相当于基极直流偏置电压为0,而Rc上的压降若小于Vcc,那么集电极电压为正,此时当Vee电压为负,满足放大条件,谢谢

网友C:
3楼图中的VEE是比GND电位低的.请仔细看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