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0欧电阻吗?

楼主(2008-02-11):
笔记本的电源部分有个如下图所示的0603封装的电阻,这个是0欧电阻吗?有谁认识吗?先谢谢了!用万用表量是无穷大,烧掉了?

网友A:
不认识

帮忙顶一下

等高手指教。。。

网友B:
你照照片上来看看

楼主:
0603的封装,我照不出来啊!

楼主:
谢谢2楼帮忙!

网友C:
偶也不认识

网友D:
量一下,短路就是0欧姆

楼主:
现在可以肯定:不是0欧电阻

现在可以肯定:不是0欧电阻,0欧电阻没有这样标的;
最后的字母C代表100;
前面两个应该是数字,我猜有80%的可能是66;(看不太清,正在想办法弄个显微镜)
查手册后得到的阻值是47.5K;
由于不是很确定,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B:
回楼主

相机可以照的,打开近拍功能就可以了。
如果是66C的话,就是47.5K。
0欧姆一般都是标一个0或者三个0

楼主:
没有数码相机

没有数码相机,就一个几十万像素的手机,照下来的图片就一个黑点...
明天上中发买一个47.5K的对比看看

网友E:
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

楼主:
自己画的

新买的47.5K的电阻上面的6是完整的,现在迷糊了!

网友F:
拆下来 测测

楼主:
已经烧掉了!

网友G:
拿来洗洗了

网友H:
短路的话不一定是0欧姆的,要看你万用表的识别能力了

引用 网友D: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7楼: 量一下,短路就是0欧姆

网友I:
拿放大镜看看……

网友J:
我猜是个电容 呵呵

楼主:
回楼上

to 19楼:0603的电容上不打Mark的吧?

to 20楼:66C是1%精度的标法,要查表后才知道是47.5K的电阻。

现在确定该电阻是47.5K的了,板子上其它电阻上的6都是那样写的,也不清楚是哪个厂家生产的电阻,晕死!绕了一大圈!

网友K:
呵呵,要是找台同样笔记本拆就知道了

楼主:
惠普的N610C

网友K:
谁有这个型号,捐给lz拆一下吧

网友L:
66c为什么是47.5K,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