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多数IC用5V供电呢?

楼主(2008-02-19):
为什么最初都将芯片的工作电压定在5V呢,是因为一开始容易找到5V的电源呢,还是因为芯片的内部PN结所决定的呢,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

网友A:
估计主要是功耗问题.

网友B:
当初可不全是5V供电

甚至有需要双电源的数字芯片。
只不过用单5V的越来越多,大家都向这上面靠拢,结果就成了标准。

网友C:
主要是数字逻辑芯片大多工作于5V,模拟芯片原来需要正负

电源(比如正负15V),后来芯片功耗降低,模拟芯片电源电压降低至5V甚至更低,出现了混合电路。所以用5V电源电源部分设计会简单些。

网友B:
楼上显然没见过老式芯片

楼主:
那为什么以前的数字逻辑芯片大多用5V呢,有一定的技术原因吧?

网友D:
方便和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