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ord 文档怎么打不开了?请帮帮我!

楼主(2008-02-22):
我的系统是 Windows XP,办公软件是 Office2003.

在打开一个后缀名为 .doc的Word文档时,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呀?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个文档呀?

非常感谢!

网友A:
很多时候选否就可打开 有安装盘的话选"是"安装一下应该也

楼主:
RE

我试了一下,不行的。555!

网友B:
可能是版本问题.

我以前遇到过一种软件(软件名不记得了,是台湾人用的.),也是办公软件,生成的也是doc格式,但用 Office2003等软件却打不开,可以试下用 Office其实它版本.

网友C:
中毒了啊!

只有重新装系统才可以,没有其它办法,这样的情况在实验室最常见

网友D:
这个问题都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