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682K 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A:
6800pF

第三位数是零的个数。

楼主:
K表示什么

网友B:

误差精度:C:  ±0.25;  D: ±0.5;  F: ±1;  J: ±5%; K: ±10%; M: ±20%; Z:+80,-20%;

网友C:
学习了,经常看到J级的和K级的

网友D:
一起学习一下

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μF)/mju:/、纳法(nF)、皮法(pF)。其中:1法拉=1000毫法(mF),1毫法=1000微法(μF),1微法=1000纳法(nF),1纳法=1000皮法(pF)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μ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μ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μF
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μF、误差为±5%。

网友E:
简单改一下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
102表示10×10<sup>2</sup> pF=1000 pF
224表示22×10<sup>4</sup> pF=0.22 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