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新手,寻一个输出电流能达到2A以上的三端集成稳压块

楼主(2008-03-01):
输出电压9-12V之间的,输出功率20瓦以上,谢谢了。

网友A:
7812*2

网友B:
关键是看你想出的价钱

现在稳压模块多了,关键是看你想出的价钱

网友C:
7812+扩流电路

7812+扩流电路 详见模拟电路教材!!

网友D:
RE

W150/350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78Hxx系列、LT1085CT等

但是,还是建议用功率管扩流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