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走线过长对波形的影响很大吗?

楼主(2008-03-12):
(无正文)

网友A:
你不会搞的很长吧?我看别人51单片机有5cm长也没事

楼主:
没有很长啊 也就是4cm左右吧

网友B:
晶振走线怎么能走这么长呢?要尽量短

网友C:
a

晶振要尽量的靠近IC,不要拐直角连接,尤其是12M以上的晶振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尤其是5楼

网友D:
一般我都是贴在芯片旁边的.远了很麻烦.

还有那个晶振的中间脚和单片机的地线最好也近一点.

网友E(2008-04-11):
都有这种接法

为了让晶振线短,有的直接将晶振和电容放在单片机的芯片座里

网友F:
呵 只要通了一切“好说”

网友G:
有源晶振,例外

最好拍张透视(光)图上来看看。

网友H:
跟频率的关系很重大

频率越高影响越明显,特别是10M以上的晶体都是泛音晶体,引线要尽量短,否则不仅仅波形会出问题,甚至会振荡在基音频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