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跟随器正极前面的电阻

楼主(2008-02-2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平衡电阻吧.

网友B:
看情况吧

加电阻应该是限制电流吧,如果电压不太大的话就不用加了

楼主:
答复

TO 孤星119:在功放中才会用到平衡电阻吧,调整功放上下管的静态工作点,稳定功放中点电压.

TO BruceShen: 我也感觉像是限制电流,和电压还有关系吗?取值怎么来决定啊

楼主:
乍没人理我呀

顶一下

网友C:
提高输入电阻

网友D:
怎么说呢

运放的永久性损坏都是因为过度驱动过流引起的,加这么个电阻是防止输入端过压情况下,电流迅速增大,也就是一个限制电流的。平时没有什么用处。

平衡和提高输入电路不知道谁说的。

网友E:
一般是限流

网友F:
一般不用

如果输入有过压的可能的话,加电阻限流和二极管钳位。

网友G(2010-01-09):
一:温漂平衡
2:一定的限制电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