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音响方面的入门知识有哪些

楼主(2008-02-22):
1、推荐一些书籍可以吗?

网友A:
alice84 不搞车辆检测了?

开始搞音响了?
业余玩玩,看看模拟电路即可。
深入研究,基础知识包括:理论力学,流体力学,弹性力学,生理学,电子学……

楼主:
不需要学力学吧?怎么感觉是土建专业要学的呢

那位大叔有录音机那种资料呢?录音机的原理都不怎么知道啊!
最好由低级到高级的录音机资料。
谢谢!
现在的车上也有音响啊!喷油器检测、设备检测

网友A:
不需要学力学?

最简单的倒相式音箱,箱内空气弹性与倒相管中的空气质量构成一个振子,扬声器与这个振子构成耦合振子,这完全是力学的内容嘛。不学力学,怎么知道倒相管需要多大多长?就算是不计算,由实验决定,怎么测量?

网友B:
严格说来都离不开“力学”,不管是机械,流体还是电。

网友C:
那爱丽丝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网友D:
好多要学的啊

现在学个模电都很难了,还要那么多- -!

网友E:
那就要学不少东西拉,alice,,,

网友A:
alice84 放心吧

专门搞高保真音响的公司的总工才需要那么多,一般业余搞,把模拟电路深入看看也就差不太多了。
其实,放大器(包括前级)是整个从声音信号到电信号,然后传输或存储,再从电信号转换成声音的全部过程中,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个环节。真正难的,是声->电以及电->声转换。声->电以及电->声转换需要的知识就多了,如果只是中间电信号处理,那就比较容易,至少全是电。

楼主:
你们没事吓我

网友F:
电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