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12-11):
小弟我正在做一个有关<三相桥式全控整流电路设计>的相关课题,希望各位大侠可以提供与之有关的想关资料供参考,谢过

楼主:
用什么集成模块做触发电路为最佳呢?

楼主:
发现了最新的实用模块大家来看看.

高性能晶闸管三相移相触发集成电路TC787/TC788应用
TC787和TC788是采用独有的先进IC工艺技术,并参照国外最新集成移相触发集成电路而设计的单片集成电路。它可单电源工作,亦可双电源工作,主要适用于三相晶闸管移相触发和三相功率晶体管脉宽调制电路,以构成多种交流调速和变流装置。它们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广泛流行的TCA785及KJ(或KC)系列移相触发集成电路的换代产品,与TCA785及KJ(或KC)系列集成电路相比,具有功耗小、功能强、输入阻抗高、抗干扰性能好、移相范围宽、外接元件少等优点,而且装调简便、使用可靠,只需一只这样的集成电路,就可完成3只TCA785与1只KJ041、1只KJ042或5只KJ(3只KJ004、1只KJ041、1只KJ042)(或KC)系列器件组合才能具有的三相移相功能。因此TC787、TC788可广泛应用于三相半控、三相全控、三相过零等电力电子、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移相触发系统,从而取代TCA785、KJ004、KJ009、KJ041、KJ042等同类电路,为提高整机寿命、缩小体积、降低成本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一、引脚排列、引脚功能和用法及主要参数限制
TC787及TC788是标准双列直插式18引脚的集成电路,它的引脚排列如图1所示。

图1 TC787(或TC788)的引脚排列(脚朝下)
各引脚的名称、功能及用法如下:
(1)同步电压输入端:引脚1(Vc)、引脚2(Vb)及引脚18(Va)分别为三相同步输入电压连接端,应用中分别接经输入滤波后的同步电压,同步电压的峰值应不超过TC787或TC788的工作电源电压VDD。
(2)脉冲输出端:在半控单脉冲工作模式下,引脚8(C)、引脚10(B)、引脚12(A)分别为与三相同步电压正半周对应的同相触发脉冲输出端,而引脚7(-B)、引脚9(-A)、引脚11(-C)分别为与三相同步电压负半周对应的反相触发脉冲输出端。当TC787或TC788被设置为全控双窄脉冲工作方式时,引脚8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C相正半周及B相负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引脚12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A相正半周及C相负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引脚11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C相负半周及B相正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引脚9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A相同步电压负半周及C相电压正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引脚7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B相电压负半周及A相电压正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引脚10为与三相同步电压中B相正半周及A相负半周对应的两个脉冲输出端,应用中均接脉冲功率放大环节或脉冲变压器。
(3)控制端
①引脚5(Pi)为输出脉冲禁止端。该端用来进行故障状态下封锁TC787或TC788的输出,高电平有效,应用中接保护电路的输出。 ②引脚14(Cb)、引脚15(Cc)、引脚16(Ca)分别为对应三相同步电压的锯齿波电容连接端。该端连接的电容值大小决定了移相锯齿波的斜率和幅值,应用中分别通过一个相同容量的电容接地。
③引脚6(Pc)为TC787或TC788工作方式设置端。当该端接高电平时,TC787或TC788输出双脉冲;而当该端接低电平时,输出单脉冲。
④引脚4(Vr)为移相控制电压输入端。该端输入电压的高低,直接决定着TC787或TC788输出脉冲的移相范围,应用中接给定环节输出,其电压幅值最大为TC787或TC788的工作电源电压VDD。
⑤引脚13(Cx)。该端连接的电容Cx的容量决定着TC787或TC788输出脉冲的宽度,电容的容量越大,则脉冲宽度越宽。
(4)电源端:TC787或TC788可单电源工作,亦可双电源工作。单电源工作时引脚3(VSS)接地,而引脚17(VDD)允许施加的电压为8~18V。双电源工作时,引脚3(VSS)接负电源,其允许施加的电压幅值为-4~-9V,引脚17(VDD)接正电源,允许施加的电压为+4~+9V。
二、基本设计特点
1.主要设计特点
(1)TC787适用于主功率器件是晶闸管的三相全控桥或其它拓扑电路结构的系统中作为功率晶闸管的移相触发电路。而TC788适用于以功率晶体管(GTR)或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为功率单元的三相全桥或其它拓扑结构电路的系统中作为脉宽调制波产生电路,且仍一种芯片均可同时产生六路相序互差60°的输出脉冲。
(2)TC787及TC788在单、双电源下均可工作,使其适用电源的范围较广泛,它们输出三相触发脉冲的触发控制角可在0~180°范围内连续同步改变。它们对零点的识别非常可靠,使它们可方便地用作过零开关,同时器件内部设计有移相控制电压与同步锯齿波电压交点(交相)的锁定电路,抗干扰能力极强。电路自身具有输出禁止端,使用户可在过电流、过电压时进行保护,保证系统安全。
(3)TC787及TC788分别具有A型和B型器件,使用户可方便地根据自己应用系统所需要的工作频率来选择(工频时选A型器件,中频100~400Hz时选B型器件)。同时,TC787输出为脉冲列,适用于触发晶闸管及感性负载;TC788输出为方波,适用于驱动晶体管。因两种集成电路引脚完全相同,故增加了用户控制用印制电路板的通用性,使同一印制电路板只需要互换集成电路便可用于控制晶闸管或晶体管。
(4)TC787或TC788可方便地通过改变引脚6的电平高低来设置其输出为双脉冲列还是单脉冲列。
2.主要电参数和限制
(1)工作电源电压VDD:8~18V; (2)输入同步电压有效值:≤(1/2√2)VDD;
(3)输入控制信号电压范围:0~VDD; (4)输出脉冲电流最大值:20mA;
(5)锯齿波电容取值范围:0.1~0.15; (6)脉宽电容取值范围:3300pF~0.01μF;
(7)移相范围:0~177°; (8)工作温度范围:0~+55℃。
三、TC787或TC788应用举例
TC787、TC788独特而巧妙的设计,使它们可方便地用于主功率器件为普通晶闸管、双向晶闸管、门极可关断晶闸管、非对称晶闸管的电力电子设备中作移相触发脉冲形成电路。而TC788可用于主功率器件为功率晶体管、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功率IGBT或功率MCT的电力电子设备中。限于篇幅,本节仅以TC787为例说明其应用。
1.典型应用接线图
(1)单电源工作的典型接线
图2给出了TC787单电源工作时的典型接线图。这种使用方法需要加很多辅助元件,图中电容C1~C3为隔直耦合电容,而C4~C6为滤波电容,它与R1~R3构成滤去同步电压中毛刺的环节。另一方面随RP1~RP3三个电位器的不同调节,可实现0~60°的移相,从而适应不同主变压器接法的需要。

图2 需同步电平移位网络的单电源使用方法

网友A:
大哥全控三相桥很先进。

大哥努力小弟给您加油。

网友B:
什么年代了?

楼主:
没办法,那是需要,也是学习的过程,忘赐教.

楼主:
交流技术材料

经过多时间的收集与整理.才拥有以下才料可家想要可到http://www.fs2you.com/zh-cn/files/8f5e0af3-b282-11dc-9814-0014221b798a/
下栽,望能给你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