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拼版

楼主(2007-12-10):
在做PCB时有一个板子需要做成拼版,但是每次复制时候系统总是把元器件标号自动加一,请问怎么设置可以解决?

网友A:
在以下菜单

Edit/Paste Special/Duplicate design  选中,

其它的还有几项  你去试下吧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B:
复制元件阵列

复制元件阵列有一个序号增加步长,改成0。我只是对元件用过,整个板不知道了。我做拼板也是使用特殊粘贴,没有发现序号增加的问题。protel99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