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不确定状态卡诺圈画法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12-10):
假如有个圈可以只圈一个最小项,也可以再加若干不确定状态项使得圈子更大(当然化简程度也就越高了),那么究竟是选大圈子还是小圈子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RE

我也是新手

理论上说那圈越少越好,越大越好。

网友B:
...

圈一个有意义么???

楼主:
lz

想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四类触发器之间转化时,我发现用直接观察状态方程的方法与用激励反推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最后发现,关键问题就在于在有不确定状态时究竟圈不圈,教材上也没说清楚,郁闷啊

网友C:
卡诺图怎么认?

想问一下卡诺图怎么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