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弦波振荡电路的峰值怎么计算呢?

楼主(2007-12-12):
这是书上的一道例题:输出电压达到峰值时,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6V。

书上的计算方法为:由于稳幅时A=3,可以求出D1、D2、R3的并联等效电阻为1.1K。
再由公式Uom/(5.1+9.1+1.1)=0.6/1.1得出Uom=8.35V

而我实际测量的电压峰值为5V,二极管两端的压降最大值为0.5。

这个电路的幅值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不好办

非线性电路,很不好算,算出来也不准确。
仿真结果还比较可靠。

网友B:
文式桥

书上的计算方法很正确。

模电在实际应用中很诡异。

楼主:
那我自己搭的电路为什么幅值这么小,可能的是哪的问题呢

请问maychang ,这个电路的输出应该不是严格的正弦波对吗?不同的输出电压值对应的二极管的等效电阻应该不一样,A的值也不同。在一个正弦波的前1/4周期,A是逐渐减小的....对吗?

网友C:
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并不是确定的,所以实际上不能按理论值0.

而且也不好分析

楼主:
那如果我要得到一个确定幅值的正弦波,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那如果我要得到一个确定幅值的正弦波,该怎么办呢

手动调整,或采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等等。

楼主:
哦,自动增益控制.....

还不懂,

这些电路怎么这么麻烦啊,,,,,,,呜呜

网友A:
顺便说一句

这个电路输出的波形并不好,有一些高次偕波成份。而且温度变化时输出幅度也会变化。用热敏电阻作反馈元件,输出偕波少,但输出幅度也受温度影响。
先产生三角波,再用折线函数电路产生正弦波,这样的电路受温度影响比较小。

楼主:
有高次谐波,就是因为4楼的原因吧。

LS说的那些暂时还不知道咋回事,以后再研究

网友D:
唉 模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