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软连接的问题,(导电橡胶)谢谢!

楼主(2007-12-11):
我想实现多个点对点的软连接,就是两个一平方厘米的截面上各有100个点,位置相同,有人说用导电橡胶可以,但是普通导电橡胶会造成短路,点的间距大约在0.5毫米左右,请问适合这个的软连接的橡胶叫什么呀?
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A:
间距0.5mm

这样的导电橡胶板,定做大概也没有人接。

网友B:
俗称斑马条

http://www.genyongjian.com/Exhibit2/exhview.asp?pid=65
 YL-四面导电型
<hr>产品简介

型 号:YL-四面导电型
尺寸精度:10-300mm(L)×0.4-5mm(W)×0.4-20mm(H)
P值系列:0.05-0.25mm

产品简介:
导电橡胶连接器俗称为斑马胶条,由导电硅胶和绝缘硅胶交替分层叠加后硫化成型。导电橡胶连接器性能稳定可靠,生产装配简便高效。广泛用于游戏机、电话、电子表、计算器、仪表等产品的液晶显示器与电路板的连接。
性    能:
1、导电层电阻率(PV):3-15Ωcm
2、绝缘层电阻(PVZ):≥10<SUP>12</SUP>Ω
3、最大使用电流密度:2.5mA/mm<SUP>2</SUP>
4、使用环境:温度-45-150℃ 相对湿度+25℃ 85%
 <hr>详细图片

<hr>返回

楼主:
连接点是距阵排列的!间距在0.5MM

斑马条肯定是不行了,我需要的是那种横向四面绝缘,纵向导通的那种类似相交板的材料!

楼主:
好象有一中叫什么斑马橡胶的!

比如说连接点有100个,分10排,每排10个
彼此间距是0.5MM
这个问题就难解决了,好象有一种相交可以解决,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问都不知道怎么问,郁闷呀!

网友B:
P值系列:0.05-0.25mm,足以复盖你的0.5mm了

→搜索结果:
绝缘垫条
YL-四面导电型
YDP-单面发泡型<hr>
YSP-双面发泡型
YS-透明夹层型
YY-印刷型

网友B:
晕,lz是要呈点阵分布的导电胶条?没有现成的拉

定做也不大会有人做的
你这是死马东东,说出来也许有其他方法解决

楼主:
对,点阵的软连接!

这东西我以前见过,但是现在找不到了,郁闷!
就是打算用软连接代替焊接,但是连接点太多,用探针有太浪费距离!而且探针需要的压力太大,表面损伤太严重!

网友B:
用YDP-单面发泡型取p=0.25,w=0.4的迭起来

不知能用否

楼主:
恐怕是不行,哎

原理上通不过呀 每个点必须是独立的!

网友B:
看仔细哦,每个点截面才0.125x0.4

由于是单面的,层与层是有一层0.1的绝缘层的,即导电的w<0.4,
p=0.25,即一半是导电的(黑的),另一半不导电(白的)

楼主:
哦 !谢谢!

明白了,多层叠加?方法不错啊!
但是。那样的话厚度不好控制,我打算控制厚度在0.5~1MM之间

网友B:
要做框架才能保证尺寸

网友C:
看来只能定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