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求助大家,谢谢

楼主(2007-12-18):
当三极管发射界正偏,此时如果Vce=0V时,三极管的集电结也应该处于正偏导通,那集电结电流应该等于正向导通电流,但从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出此时Ic=0,为什么?

网友A:
如果三极管集电结按照楼主所说正向导通

楼主想想电流是哪个方向?

网友B:
那个时候真的正向导通了吗?

网友C:
开两帖?

在现实中就不存在,两结正偏,Vce等于0的情况。从而Ic !=0
上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