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跟随器的反馈电阻作用

楼主(2007-12-19):
听说好像是用来增加偏置电压的,但用来增加偏置电压干嘛呢?不是说输出失调越小越好吗?

网友A:
没有图,只能猜测

估计你说的这个电阻是接在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之间。
该电阻用于抵消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其值应该与源电阻相等。

楼主:
对啊,就是楼上说的这种情况啊

原来是抵消电流引起的失调电压啊,这跟普通反向运放电路的正端接电阻作用一样的吧?

网友B:
平衡电阻

平衡电阻,不同的运放可能需要调,一般会留一个电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