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元件?

楼主(2007-12-29):
在不知道元件型号,只知道电气要求的情况下,怎么在众多的元件中找到需要的?难道非要把所有DATASHEET翻看一遍么?

网友A:
根据主要参数先选择一些

然后再细挑选。

楼主:
不知道怎么根据参数找元件

在网上找的时候都是元件型号,没有找到通过参数搜索的

网友A:
有根据少数几个参数列出的简明元件表

例如三极管,仅列出耐压、最大电流和耗散功率。

网友A:
更好一些的方法

是到电子市场上去,问问供应商,符合这些参数的元件有没有,哪个供货充足。

网友B:
呵呵..都不知道型号

电子市场没人理你.

网友C:
呵呵

  老板们才不会因几个元件跟你消磨时间,而且很多元件他们也不会知道具体的参数
 相关链接:http://shop35088126.taobao.com

网友D:
一些半导体厂商的网站支持按参数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