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或ARM应该学那个好一些?

楼主(2008-01-04):
学了51,打算接触一下CPLD或ARM7,请问CPLD或ARM那个容易上手,或者学起来相对容易些?

网友A:
两个不是同一类东西

cpld归数字电路方面了,arm侧重软件系统吧

网友B:
CPLD要容易些吧

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用CPLD了吧,用FPGA的还要多些

要学ARM7,NXP的还是不错,LPC21**,LPC22**都可以的,周立功有两本书,如果有器件专卖店就更好了,我用过LPC2146,带USB的,不过如果要学操作系统还是点难,

FPGA做电路板有点难.自己焊脚有点多

网友C:
学归学,主要看应用

学归学,主要看应用,光学不用,基本上没啥长进,如果要硬件入门,可以考虑搞个ARM开发板,CPLD主要是逻辑时序控制,其实只是个工具,学会用很简单,关键利用它去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