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电路的作用和如何选原件参数

楼主(2008-01-05):
这是一个5路遥控玩具的发射电路,

图中带圈的电路作用是什么呀?

元器件的选择又是如何实现?

可调电感标的是12T,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找这个元件?

本人是初学者,很多不太懂,请帮忙说详细和低级一点!~

先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匹配网络。

网友B:
12T指12圈.TURN

也许是吧,不过电感没人知道

网友C:
还问

在没有网络分析仪的情况下这个匹配网络的各个元件的值如何确定呀?